方正19液晶问题

楼主(2008-05-20):
今天修一个方正19宽屏液晶,晶冠出的FV926W,屏的型号是PV190WLCM,故障现象为图像发红,几分钟后就黑屏。基本确定灯管问题,拆下来单根点灯管。三根发红的,一根根本不亮的,四根全不行了??换掉,OK,好了,显示正常了,但还在想为什么四根全坏掉,正想着呢。又黑屏了。但指示灯正常,高压板坏了?仔细看下,没什么问题,考虑可能是虚焊的事儿,于是把灯管接口座前面的两个电容和线圈重新加焊,再试,两三个小时,没问题,好了。让客户拿走。下午客户又回来了,这回是接上电脑开机就黑屏白屏交替闪,就是不显示图像。正好有一个联想的液晶没拿走,电源高压一体板跟这个方正是一样的,拿下来试下,一样,根本不是 这个板的事儿。不接VGA线的时候,开机,指示灯变绿,屏亮一下,指示灯变黄,屏黑了,正常吧?但没有“无信号输入”的显示,怀疑是主板坏了。但也可能是屏坏了,手上没这种板子,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动手拆的屏,肯定是屏了,看看屏线是否解除良好,擦拭屏线金手指

网友:
康兄,此法试过,屏线都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那就加焊屏线接口,重点右侧部分,怀疑你拆屏时把右边电源脚搞虚焊了

网友(2008-07-29):
pv190wlcm 屏的资料

pv190wlcm 屏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