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种硬盘好修,那一种不好修呢?

楼主(2008-05-20):
我手头有一个硬盘.是我给别人修电脑的时候把自己的硬盘搞坏的,嗒嗒响.当从盘的时候认硬盘,也可以显示,但是格式化非常的慢.我坏疑是固件丢了.硬盘是日立的:40G.高手看过以后,说日立的就别修了,基本上都是磁头坏了.真是这样的吗?他还说希捷,西数的好修.这都是人家的经验之谈了.我想问一下真是这样的吗?如果没有希望修了,我的硬盘还能卖多少钱呢?

网友:
没有绝对好修的盘!
只是看使用工具的人对那一种盘熟一点.
三星大家都不喜欢修,也觉得难修,
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喜欢修三星的,
有些型号的磁头是容易出现问题,像楼主的日立(IBM)还有MT的那种540跟740

网友:
我觉的还是ST的好修   三星和WD的比较难修 !!

网友:
ST的一般都是SF修啊···呵呵省事

网友:
会修都好修,不会都难。

网友:
日立40G 应该和ibm40G 同样的构造 或许是电路板移位造成的

网友:
我的感觉ST好修些,一般都是驱动芯片坏,盘体坏的不多
迈拓的最难修,盘体老坏
IBM和日立三星等一般

网友:
呵呵,我就喜欢修WD的盘。我讨厌ST的盘,全是指令的。

网友:
st的盘比较好弄一些,其他的就一般了

网友:
我也讨厌ST,MT与WD相对较为熟点

这个也是得看个人对哪种盘修得多,熟悉.我最喜欢修MT了.

补充一下二楼版主,WD的WCAAT好像也喜欢坏头吧.至少这次别人送修的80个坏头过半,奇怪的是砍头成功的只有10个,我拿来对比了下,好像是板上的问题,不知版主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