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艰难维修经过

楼主(2008-05-20):
一款飞利浦107s6转院过来,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继电器都没反应,拆机一看转院前该看的地方都看了(有痕迹)。测量TEA1507第一脚电压在9伏左右其他脚位没电压,肯定不能工作换1507测一脚还是一样,往下看换电偶ET1103还是一样,继续往下换BT169还是一样。1507周围早检查了,肯定没问题。没思路了,机子一放几个月,今天拿来看看。不是一脚吗就顺着一脚往下看 一个个换,当拆到TL431时机子有反应了,久违的指示灯亮了。很高兴以为他坏了换了一个,插电又没反映了。往下看没其他的东西了,就一个电容22N50用表打了一下又好像没问题。怎么办,换了再说一换ok了。这样困惑我几个月的显示器终于修好了。

网友:
这个是稳压反馈电路上的原件啊,,故障时测次级输出电压可能也有轻微摆动。
反馈电路原件出问题容易造成电源反复保护动作,或是输出过低或过高的电压

网友:
你修好存属偶然,根据我的经验你还会不开机,开机是暂时的

网友:
老康维修

VIP会员

你修好存属偶然,根据我的经验你还会不开机,开机是暂时的

那你说说看,还有什么地方出现问题的?介绍一下,以后我们碰到时就好下手了

网友:
等他的不会开机我再揭迷底吧,希望他的马上不开机,大家又能学一手

网友:
吊人胃口,不地道

网友:
回复 #1 liu13403327758 的帖子

我有此机的完整电路图  分析好像。。
现在一直正常吗。

网友:
呵呵,你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不得进修哦。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 测试30多个小时了 没有发现问题。说说 你的经验 为什么还会坏呢?

网友:
呵呵。代换法进行维修。耐心不错。人人都知道这款显示器的反馈稳压电压容易出问题。但修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需要对这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非常熟悉才行。这个电容出问题了确实会引发这个现象。

网友:
我这里有两台飞利浦107S61开始的时候不启动,慢慢慢启动频繁加快,再过一会就启动了,放一会儿又会了,
还望老康师傅指教.你的谜底对我一定有用.

网友:
老康师傅指教.你的谜底对我一定有用.

网友:
我也来班门弄斧。
遇到这个机型一个字就是个“换”。
1、换3个0.3欧一下的大功率启动电阻
2、换原装的TEA1507
3、换稳压二极管
4、换光偶
5、换楼主所说的那个电容
6、实在不行该1507的5脚电阻阻值
以上6点一定要注意。见笑了

网友:
大家也要把老康师傅请出来,讲下他的经验让大家分享下

网友:
我也修了几个飞利浦的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
换了电容就好了 有的都一年多了还没有出现问题呢?
有一个是不行 问到售后的《我有个朋友在》 说是行推动管不稳 换了就好了

网友(2008-07-16):
今天我遇到一台飞利浦107S66的机子,现象就是不开机,电源部分查无发现,CPU工件电压也在2V-3V跳变,7805的1脚电压也是3V-4V跳变。看了楼主的贴后,换掉2161这个电容,问题解决,真是谢谢!!

网友:
你换了那个电容,绝对不会出问题

网友:
有谁有这个图啊  帮我一下啊

网友:
我有台107p4 的也是这个问题,光耦。1507,431,瓷片电容也换了,依然无效,郁闷,请问那个电容一定要用223的吗,我用103的可以不?

网友(2009-02-16):
有种想亲吻一下LZ的强烈想法,刚按照LZ的提示和方法修好了一台放了多久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