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一技展的电源采用KA7500和LP7510芯片控制。开始检测PSON有5伏,5Vsb正常。其他电压不输出,后发现5V的整流管短路,换了以后,后及的电压还是没有,但是短接PSON后KA7500的12脚供电有了,4脚也为低电平了,但是激励变压器就是不起震,后怀疑激励对管可能有问题,查两个C945的C 级都有输出3.9V,没有什么问题,维修进入僵局,请指导再该查那
现在不用查后级5V  12V 3.3V等输出有电路的问题了,因为KA7500的4脚能拉低位地点平,说明不存在保护的问题了吧,这种想法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
你给这样的连接有什么用呢

网友:
测一下7500B的14脚基准电压5V是否正确,不正常更换7500。否则考虑更换+5V,12V滤波电容。

网友:
14脚的基准电压正确,我想如果5V 12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7500B的4脚还能拉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