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死机故障,怀疑主板,请大家给建议

楼主(2008-05-20):
新手发帖,有不符规则的地方,望提意见!

机器配置如下:
CPU: AMD 3000+ 64位
主板:zx-sis760GX-MN,本身也整合有显卡
显卡:ati 7600 或 9600se
内存:金士顿 ddr 512m
硬盘:IDE 40G 忘了牌子了
操作系统: xpsp2 xpsp3 vista win2000 (我手里有的系统就剩98没装了)

故障表现:
1)word 只要输入字符,就死机。死机很彻底,只能用reset。注: 是新装的系统,有用ghost装的(xp),有重新安装的(vista和2000)。office也是新装的,有装的完全版,有装的简版,故障都一样,只要打开一个有内容的word文档,或者打开个空word文档再输入任何字符都死机,输入法也换过,卸载过,都不行,都死机。

但是,excel和powerpoint 可以正常使用,没任何问题。写字板,记事本等编辑工具都没问题。
神奇的是——用wps打开word文档没问题,一切正常。
另外,如果在安全模式下用word打开文档没问题。
更神奇的是——在win2000下,256色模式时,word使用正常,一旦用16位色或32位色,word就和之前的故障一样。

2)目前发现的,就是在浏览某些论坛,或qq空间时(注,就是自己登陆后,浏览自己的qq空间时)死机,如果,浏览别人的qq空间,还可以正常留言。浏览google,baidu也没问题。无论此时系统有没有装office,状况是一样的。

开始怀疑主板显卡问题。但是,用这个机器玩极品飞车等3D游戏,用kmplayer看高清电影,都没问题,不死机。不论用主板自己的集成显卡,还是用独立显卡,故障是一样的。更改过bios里面的参数,也用过默认设置,死机状况基本一样。曾经有一次,将里面显卡的什么参数(我不太懂这个)设置至最低,可以在word里勉强输入十几个字符,然后死机。

内存更换过,显卡更换过,并且在另两台机器上都正常使用。

我自己只能认为这个是主板的问题。但总不甘心。所以特来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机器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会导致这样一个故障。为什么word不好使,但是WPS和exce等都正常?有什么解决办法?请高手指教!!!

开始问了电脑城的几个师父,人家一听这个故障,根本不信。word不好使,都认为是操作系统没装好。但是,有几个师父亲自装机试了试,两天他们还是没修好,也没解释清原因。这个主板是我的亲属在外地买的二手主板和CPU,现在看来是被骗了。但是,实际上,那个卖电脑的人也不知道会有这个故障。如果不用word打字(装的是WPS的话那就更隐蔽了),不去编辑qq空间,倒是很难发现问题。只能打游戏和看电影,基本上就只有娱乐功能了。呵呵。现在成了一个鸡肋机!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块象这样故障的新主板,不过我把CMOS放电后,就正常了。
你试过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电??还没试过。我马上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肯定和显卡有关的~!你看下用集成的改下显卡为8M看看~!word 2000换个word 2003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CMOS放电了。还是没恢复正常。可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试了只用集成的显卡,显存最小只能设置为32M,故障依旧。word用的就是2003版。

网友:
上次碰到一新机子.不稳定..用了十几分钟或几分钟就死..当时也是用代换法..最后发现AMD4000+的U有先天不足呀..走了好多弯路.当时去同友那没带卡..根本没有想到新U也这么差,,哎..长记性了..

网友:
这个要综合分析,不单是主板其它也要考虑进去,像这种情我遇到最多的是硬盘有坏道引起

网友:
硬盘有坏道???我换了2块IDE硬盘,20G的,160G的。不会都是因为坏道引起的吧?

网友:
发现浏览器用Maxthon2,不会出问题。这样也行。编辑用WPS。看来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呵呵

网友:
郁闷。用Maxthon2,也不是经常好使。还是偶尔死机的。勉强用吧。还要配合opera等换着用。唉。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你的电源有没有检查过啊,用久了的二手电脑电源容易出现性能不良的故障

网友:
嗯,电源用过3个。呵呵。有的比较旧,有的比较新。

网友:
另外,我试了几个浏览器。firefox不行,一进qq空间就死机。Opera非常好,不死机,但是没法编辑qq空间,来这个论坛留言没问题。K-meleon,不死机,但是没法浏览qq空间。只有Maxthon2可以编辑qq空间。但是偶尔也死机,特别是来我们这个论坛居然死机。

值得一提的是,Maxthon在没有装ATi的显卡驱动,只用winxp默认的驱动时,也会造成浏览qq空间死机。

网友:
我是刚进这个论坛..像你这样的问题我提个建议:可能由于系统IE出问题,你先卸载WORD然后下载一个雅虎助手或瑞星卡卡助手全面一健恢复试下...最后你再去看你QQ空间...这是我个人凭着自己多年的维修经验你不防尝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会尝试一下你的建议。不过,我装全新的系统,没装word的时候就出问题的。这样用瑞星卡卡恢复也会有效果么?

网友:
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只想帮你解决问题.也没别的意思.希望你能明白...如果真的试过之后无任何效果.我只能对你说:惭愧,我已经尽力帮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点击‘一键恢复’后,显示‘正常,不需要修复’。看来不是IE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Opera在淘宝付款时会死机。晕倒。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家提的建议。我会常来看这个帖子的。呵呵

网友:
看来你机子的问题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麻烦!我自己现在用的系统是雨林木风XPsp2版,可以纠正很多兼容问题和BUG.如果你觉得有意义再重装试下.那就去他的网站直接下载:
www.ylmf.com
祝你早日找到好方法以及达到自己的期望目标.让死机彻底的远离你的视线.祝你好运!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可能是需要大刀阔斧的修理一下。时间充足的时候试一下。
另外,系统时间是正常的。不过,现在发现在用TMPGENC编辑DVD时,也容易死机。看来硬件故障的越来越厉害了。也可能更容易找到原因了吧。
[
]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啊。恼人的小问题。LP因为上网总死机的原因,快疯掉了。呵呵。我装的是雨林木风XPSP3版。周末,我装一下Sp2版试试。不过,也可能先刷个bios看看。谢谢。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有多余的硬件,先换下内存,电源方面也要注意下,最后再换下CPU看看
如果上面换了多不好,有可能主板方面也有问题的。
这几天我修好一块安装系统就蓝屏的主板,最终查明故障点是在CPU插座下面的贴片电容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曾经遇到过一块amd的cpu,除了玩photoshop外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只要开photoshop肯定蓝屏

网友:
换块CPU试试看,这问题以前我碰到过.建议换U试试,说不定问题就在CPU上.

网友:
百病缠身,呵呵 看看是不是XP3引起的呢?新东西补丁少,漏的多 呵呵,还有最好不要装GHOST版本的。。。

网友:
老兄,会不会是你打开了amd的cool‘n’quite?试着关闭它看看,如果没打开就试试打开它看看。以我多年经验我业觉得是u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