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是郁闷的主板!

楼主(2008-05-20):
有一块捷微754针主板,CPU是闪龙3000+,内存是现代1G,硬盘是ST160,显卡是128MB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一开机,正常启动,到xp界面的时候,那个滚动条滚动完后,就什么也不显示了,灰屏。
我把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换过,就是不行。
硬盘重新分区也不行。
就差主板和CPU没换过了。
这块主板有什么样的故障。有谁遇到过?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你系统重新做了吗? 做个新的系统看下啊!!不行的话,你的CPU也换个试下吧!!如果都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啊!!就遇到过,南桥空焊导致这样的故障的!!但是机器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系统作做N回了。这样的主板只有一个桥的。。多了没有了。

网友:
你就加焊那个桥试下吧!!

网友:
用安装版重新做系统,不要GHOST!试试看

网友:
试过了,一步一步安装XP,第一兰色的屏是检测硬件吧。检测了一会就灰屏了。真不知道是哪儿部件出问题了。灰屏的时候吧,屏幕左上角还有一个光标在闪烁。

网友:
CPU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那个只不过是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器老话了     行 场 有问题了
   做系统可以...............   一到那里就是你说的那个现象

网友:
电源换过吗?

网友:
除了主板没换过了,别的都换过了。呵呵。。。。。郁闷啊。。。。

网友:
会修主板就换桥,不会修就换板

网友:
coms放电试过没有呢?测下主板上的一些电压。

网友:
BIOS都刷过了。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作系统都不好使。什么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真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还有没有想到的?

网友:
有耐心的话就换CPU和内存周围的电容,把内存的供电管给换了,再试

网友:
我在845GL板上遇到过同样的现象,(PCI上有网卡和声卡)当时是安装了声卡驱动后出现的这个情况,安装前我在CMOS里把板载的AC97禁止了,结果安装了声卡驱动后出现的这个情况,后来我又把禁止打开结果好了。

网友:
既然用替换法,就撤底替换

装了N次系统,是否安全模式也进不了,另外装系统时装最少的驱动试试看.(装好系统,先别装声卡和网卡的驱动,最好把这两个禁用了.)
像这种情况,最好是能换个主板试试(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换过,看来你的东西还真不少,电源换过么?),要是好了,就是主板的问题,这时再仔细研究主板有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 ,刚好今天遇到一个这样的板子,不过不是我修的,我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然后请教大师傅来搞,他把南桥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问题出在CMOS设置上,好象是有个G20的设置,设为FAST就可以了,你试一试看。

网友:
遇到过滚动完后,黑屏。后查是IO虚焊!!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