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标M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0):
主板上标MF是什么意思? 给CPU供电的  第一上行是D412 下面是BH4114 此主板的2组电压都是这个管子 无5v电压 12v电压正常

网友:
不正常啊!!你跑下这个线路,看看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看不到图不好判断.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给CPU供电里面的快恢复2极管.

网友:
知道不正常 我就是问下主板上表MF是什么意思?

网友:
MOSFET的简写,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