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150c !电感pl8在开机时有1.25伏电压!过会就没有电压了!

楼主(2008-05-20):
现在经本论坛一位高人指点后初步发现问题所在:
电感pl8在开机时候有1.25伏电压,但一会就没有电压了.尾随至pr51 及 pc53 发现5伏电压是有的而且稳定!
由下图可以知道16脚是出来1.25伏电压的.但是pu7受控电压是多少呢?是那个脚受控?是一脚吗?一脚显示是3到5.5伏电压!
另外请问一下toff是否是时钟?extref   vcc  lx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经本论坛一位高人指点后初步发现问题所在:
电感pl8在开机时候有1.25伏电压,但一会就没有电压了.尾随至pr51 及 pc53 发现5伏电压是有的而且稳定!
由下图可以知道16脚是出来1.25伏电压的.但是pu7受控电压是 ...

有些英文专业单词翻译不了!

网友:
电路原理都有了也没能看懂的话,我劝你最好还是多学习点电子电路原理.

网友:
论坛那位高人啊,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网友:
就是SHDN那脚,第一张图的右边是注明了的撒。

网友:
http://www.icembed.com/info-6794.htm
看下这篇文章,介绍得很清楚的

网友:
非常感谢!

其实我真的不懂电路知识.我有幸请到位高人指点!然后我又请本台懂电路的总工程师来测试!这个本子维修不论好坏都是一种人生那难得的乐趣!
我就这么认为的1

网友:
请问高手们:可以给我完整的图纸吗?
非常感谢!!
其实那个朋友也对我说即使找到原因我也不能修好!因为我没有焊接工具.
但是自己好歹也是搞电视发射技术的!可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病因难道不是人生乐趣吗?
我觉得这个比修好这个破笔记本来的更有成就感!

网友:
你想修什么本本,要写清楚什么故障,最好有图片。

网友:
56上有笔记本维修的视频,可以去学习下。
正因为有东西坏,才能激发我们的学习欲望,当自己亲手修好的东西,在死而复生的一瞬间,那种快感让人满足!

感谢本本波给我的加分,好意外!

网友:
看看这个对楼主是不是有帮助
电感器L在这里的作用是储能,不是滤波。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
现在关键是shdn一开始也有5伏。后来也没有了。尾随85750至南桥102脚发现是和pu7  的shdn是通路!由下图是否可以看出102或者说南桥受控端是93脚?
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我想像之外了。
原本以为是某个芯片 电容 电感之类的控焊了!总之就认为是某个地方断了!
结果现在真让我很受伤!

南桥之前又是d38出了问题??

分界点  d38 的 5伏一直正常!

难道又要查看87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