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索尼PCG-GRV(奇怪的显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5-20):
原因: 从键盘右侧倒入可乐
症状: 按下开机键后保护电路工作,三个LED灯全亮

维修过程:
1. 短接CMOS, 然后开机, 开机即掉电, 判断出现短路
2. 由于整个电路板都粘呼呼的, 用酒精什么的清洗比较麻烦, 所以干脆用
    蒸馏水加洗洁精清洗, 泡了一会之后用毛刷刷一遍, 然后再用蒸馏水冲洗
    干净, 放入烤箱用50度烘烤, 烘干后取出
3. 测待机电压, 测试点的对地电阻, 数值正常后开机. 可以加电但是只有一个绿色LED
    常亮, 判断是内存插槽问题, 加焊后开机可以进入系统

但是问题又来了, 原来1280x1024的屏幕现在认成1600x1200的屏
在windows里面强行改成1280x1024, 屏幕抖动, 模糊. 到显示器版查了一下
怀疑是屏内一个储存分辨率的IC虚焊, 另换一个1280x1024的屏, 问题依旧.
现在怀疑是显存的问题. 因为仔细又观察了一下, 发现切换窗口后屏上总是
留下很淡很淡的上次显示的内容.
在这里贴出,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分隔线=================

跳线在图上画红圈的地方, 这是一块PCG-GRX的板子, 但是除了显卡和
CPU供电模块, 其他都是一样的. 这个跳线是设置屏幕分辨率的,
不同分辨率的屏对应不同的跳线, 跳线的设置在sony的维修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
从键盘右侧倒入可乐,你是在做试验吧?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主人说是她的小儿子觉得机器也渴了, 所以喂了本子一杯可乐

网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看LCD的SM总线是否直接进显卡。如果是,换显卡试试。

网友A:
楼主用的烤箱什么型号,什么价钱 。。。。也准备近段时间买一台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烤箱什么型号,什么价钱 。。。。也准备近段时间买一台烤箱。。。

谢谢你的热心, 我检查一下看看. 现在手头一堆索尼的机子, 但是很难弄到电路图, 只好自己琢磨
昨天又弄好一台正在用memorytest烤机......

我用的烤箱是真的烤箱, 就是厨房里面烤面包,披萨的那种
牌子是AEG的, 什么型号不知道, 那个烤箱估计用了至少有7,8年了

网友:
烤面包的?

会不会是可乐进了显存?造成了小短路

网友B:
看看主板上屏线接口上的另外3跟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屏接口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板上屏线接口上的另外3跟线是不是正常

这个屏没有另外三个接口的, 除了屏线外,只有一根接地的线拧在机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接口查一下

谢谢版主, 我会查的, 结果一定及时汇报
不过这两天要忙论文的事情

网友:
报告一下结果:
查来查去找不到原因, 也不想轻易做BGA, 也就一直拖着
前两天在网上google关键词 vaio dip switch, 无意中看到有位大侠介绍
索尼本子的屏幕是由跳线来决定的, 内心暗喜
于是回家之后对照其他1280x1024屏幕的本子跳好线, 开机居然就正常了, 现在正在烤机中
但是有个问题, 手头还有几个1600x1200的本子, 跳线居然不一样, 奇怪ing

网友D:
楼上的
我照你的搜怎么没搜到,你不是看的英文网页吧。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
我照你的搜怎么没搜到,你不是看的英文网页吧。能详细介绍下吗?

我忘了写了,是英文的网站
具体设置看图, 我在资料区再上传一个 PCG - GRV 系列的 Service Manual

网友:
这个贴子要顶~~~~~~~~~~~~~~~~~~~~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英文都能看得懂啊。

不过我这里也有一台机子,开机灯闪一下就掉电了。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
17楼的问题可能是CPU供电故障

网友:
那条线在哪个位置?可以调屏的分辨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