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5-20):
映泰845主板,IO83627HF,可以正常加电,各电压正常,表面无明显损坏迹象。当装系统时,每次要进入XP画面时,就只显鼠标符号,进入不了系统,过大概三分钟后就死机。具客户介绍,些主板前天遭雷击,独立网卡已坏。莫非南桥也受连累了?大家遇到过这情况的给提个醒,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    如果还不行  就做桥吧

网友:
屏蔽集成网上,装个网卡试试,不行的话,那就做南桥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雷击主板  网卡被击坏 折下后 还是开不了机 后来用手压南桥 开机 于是加旱南桥 主板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