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机器开机不亮

楼主(2008-05-20):
手上有一款TCL机器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主板上有一串编号71-M3000-D04A。CPU是INTEL2.2GH,512MB的,北桥是852GM,南桥是801DBM,有个电源小板插有北桥的下面(3.3V,5V,2.5V电压产生电路LTC3728LXT和CS1486ITS,)。EC是H8/2140BY,CPU供电是LTC3716EG(36脚PGOOD3.3有)主要芯片还有:ene的CB1410 A1。华邦的W83L517D等。没有PCI插槽。(看下图)

故障是能触发,电流到0.7~0.8不再跳变(正常是1.2左右亮),电源接口板旁有两个灯闪亮。
内存换过,槽加焊过,均告失败,北桥也做了还是不行。用示波器测14.318有波形,内存槽(DDR1)有波形。硬盘接口有复位。BIOS芯片个部分引脚也有波形。

没型号,没图纸,没BIOS(唯一有点印像的是它的板形好像 和一款清华同方的机器相似)
大家看看能不能帮个忙,搜集一点相关资料或是给点维修建议。谢谢了

网友:
这种机的电源小板容易坏,还有就是CPU工作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个公版的 见过不同的品牌都用这个板子 据说容易坏BISO和南桥 北桥不这么爱坏的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做北桥 你电流跑到0.8。前面是这么跑的? 再说明白点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

方维 -5 灌水

网友:
以前修过TCL 的机子,有两个跟你这个板差不多一样.型号记不清了.我回想一下,知道了再告诉你吧~

网友:
终于,遇到会打波的了,你做NB,我明白你的意思,正常的思路是对的,现在不管用,你换一个思路

这个图的内存焊点是怎么回事?

在确保NB做的是成功的情况下,将内存的AD线量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

H8处理一下,不行就刷BIOS,同时电源及电源接口部分再查一下,3M,5M的波形是否有变化。

CLOCK的波形都打一下

正好有一个图片,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焊点是内存的一根线断了,我飞上的。原本有两个内存槽,我去下一个,好方便加焊另一个,以确认是不是内存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也不怎么用示波器这玩意儿,就是简单的测一下波形而已,没想到大家竟被我蒙混过去了,我是名副其实的菜鸟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的电流跳变是0.16~0.50~0.80或0.2~0.70~0.86等。我做北桥是因为我看到两个灯闪,还有就是电流的跳变感觉有可能 是内存不过,内存排除,供电排除,槽排除,也就剩下北桥了。
现在北桥做了还是不行,看来是我的思路错了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待机电流0.04,感觉很正常。现在正准备把内存槽给整下来换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好了。因为我用示波器测CPU和北桥间的数据线的测试点有波形,而北桥和内存间的却没有,而且用示波器量各个电压,没发现起伏较大的地方,直流都还算平滑,供电可以完全排除,搞内存槽算了。就当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就是内存槽惹的祸。换了就好了,现在能正常亮了。希望不会再出什么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