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液晶图象定时变模糊变白

楼主(2008-05-20):
我这液晶显示器是正常显示几天,然后图象变模糊变白带闪显示几天的,停机不用几天又正常,如此反复的很怪的,我补焊清理各接口都不能解决,请问版主这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查下OP262附近的电压有没随亮度变化而变化.我修过一台同一牌子的液晶,帮故障差不多的,换了OP262就好了.

网友:
262是个什么元件呀

网友:
我的液晶TOPCON是15寸的型号是C552.不知是否同型号的

网友:
请问这OP262是不是在屏上的,我在主板上找不这元件的

网友:
请教版主这OP262元我在主板和屏板都找不到的,能不能把大概位置发上这里吗?我找多次都没见它的,辛苦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