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机器只有左声道发声是咋回事?(排除软件问题!)

楼主(2008-05-20):
一台HP台式机,声卡是板载的Realtek AC97,接前置和后置音频接口都只有左声道发声,已经确认不是软件设置问题,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有很频繁的插拔前置音频接口的操作(听他说好像是接音响功放之类的东西吧),之后就出现该问题,请问是不是声卡芯片出现问题?

网友:
查一下接口有没有损坏,或换一条连接数据线,再不行查声卡芯片附近的电容/电阻/电感等,再不行换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出在前置音频插口上,很频繁的插拔造成前置音频接口接触不上,把前置音频接口换掉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板的跳线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问题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是声卡坏了啊~~~

网友:
1检查下主板 跳线有没有跳错 2检查声卡周边的 一些小元件3 最后在换下声卡(声卡一般很少坏)

网友:
有个方法:连上音箱,调大音量,数字表打二极档,一头接主板的GND,另一头碰一下声卡的LINE输出脚(REALTEK的为35,36脚。),如音箱有噪音可以判定外围电路没问题,更换声卡即可,如有一个脚没噪音,就跟一下外围的线,一般放大电容和电组及跳线帽容易坏。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不知你是怎样解释这个“排除”的。

网友:
支持六楼的做法,其实在现实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论坛当中都有这种很实际的做法来判断的了,声卡其实很好修的,它是由黄色电源12v接口输出12v到75l05然后,再输出5v到声卡芯片ic的,12v电压的问题查电路的问题,5v电压出现问题查声卡芯片和75l05,电压正常,阻值也正常还是没有声音,则是声卡ic坏,有4根线通网南桥的,不行的话,南桥坏。不过,听你的意思 是说有声音呀,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