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牛问题~!

楼主(2008-05-20):
顶星915PL I/O:8712F-A   电源IC:RT9243+RT9602+RT9600~!显卡PWM为;ISL6537CR~!
      能触发,全板无时钟,复位~!VCORE,VDD,VTT,VQQD,所有供电为0V,,包括南北桥供电也为0V~!不知道丛那里下手,全板供电+12V,+5V,+3VSB,+3。3V没有短路现像~!
     有高手遇到过915系列这种问题的请出招啊~!先谢!~!!!!
1084有+3。3VSB 可能是ISL6537CR坏了~!它为内存,显卡VDDQ供电,电感处有+5V输入,无控制电压,查ISL6537CR有+12V +5V输入,无控制输出~!这个芯片有其这型号的能代换吗

网友:
不可能吧,如果南桥没有供电,怎么会触发呢

网友:
先保证主板上的电压正常,这是第一步!
芯片组供电-----CPU------内存,AGP等~~~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供电不会没有的。而且如果VDDQ不正常,南桥会非常烫。看看是不是自己万用表的原因。

网友:
如果能触发的话查电源的各组电力供给是否正常
查电源的PG信号是否正常
查主板各个MOS的控制级是否得到正确的信号
有些主板会由IO产生一些特殊的控制信号来控制主板上重要电压的控制芯片

网友:
1084有+3。3VSB 可能是ISL6537CR坏了~!它为内存,显卡VDDQ供电,电感处有+5V输入,无控制电压,查ISL6537CR有+12V +5V输入,无控制输出~!这个芯片有其这型号的能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