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热机黑屏

楼主(2008-05-20):
热机3个小时后黑屏(有时要更长时间),补焊过高压板无效,开壳后试机24小时不黑屏,无法检修下去。
看样子应该是某个原件热稳定不良吧,无法确定故障部位,请老师指教。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把电源板换掉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老化。。。。。。  试一下把灯管的平衡保护电路屏蔽掉。。。。

   我都是购买一个点灯管专用的工具, 也就是一个升压电路, 用数字显示可调电源供电,然后比较一下4根灯管的工作电流。。如果其中一个电流过大,那么肯定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是电源一体板的问题,要认真补焊PCB板上高温发黄的部分,特别是高压线圈~~~~~~~~~~

网友:
有朋友说灯管与铁壳之间漏电,刚接触LCD,还没拆过屏呢,会是这样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如果没有拆过,最好不要轻易去拆,最好先弄个报废的研究一下。。。。。

还有就是拆屏,环境 一定要干净,,,不要有太多的灰尘

网友:
没有一定的实操经验与技术指导,不要随便拆屏,易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