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高压板头疼问题~

楼主(2008-05-20):
刚开始送来 屏暗~ 经测试 高压板坏了(高压板4个脚分别有19V 3.3V 3.3V  0V,灯管点不亮) 跑电路发现 高压包上初级上有电压3.3V 感觉有点偏低~最后换了好多东西都点不亮~实在郁闷
结果在同事接手后发现 连高压板的屏线接口有一个线断了 补上OK (此时高压板4个脚分别有19V 2.8V 2.9V 0V  高压包上初级上有电压9V)

结果没亮多久又暗了 发现高压保险断 换了再断~ 最后是换了灯管才解决的~ 应该是灯管引起的~ 这个评暗修的好郁闷。

网友:
呵呵。。。显示器吗?

网友:
笔记本啊高压板啊~~

网友:
是不是还是有短路的现象啊!肯定是灯管短路了吧

网友:
维修中高压板和灯管同时坏的实例很多。维修还是得细心呀!

网友:
这个灯管的二头橡胶破了吧,这样类管和屏之间就短路了

网友:
朋友们,
直接用5V高压板代换好了,好简单,实用,好用。

网友:
125的机器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的。换原厂高压后又找了开关线。开关控制电压断了。后来从主板连了根线到高压解决的。
另外楼上的19V供电的高压应该用12-19V的高压代换才对吧。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教训。到后面才发现是灯管。。

网友:
同命相憐啊,遇過類似問題的DELL,IBM機器N個了

网友:
不会吧,前几天刚给一台旭日125的换个高压板,我拷机一下午,当时没有问题了,千万不要是灯管也有问题,过几天又给我拿回来了!郁闷呀,没有检查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