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慢用PCI3K怎么修复

楼主(2008-05-20):
请问 硬盘坏道修复了 但格式化慢用PCI3K怎么修复? 谢谢

网友:
楼主发求助贴子应当更详细说明你故障硬盘的型号!
以及上PC3000模块校验的结果.
有是候写缓存被关的硬盘会出现格式化跟GHOST慢的现像.

网友(2008-09-17):
这个做自校就行嘛

网友:
要看是什么盘了,如果是迈拓,哎,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