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00不加电,怎么检查?

楼主(2008-05-20):
我是本期学员,学习还不精,自己的一个机器突然不亮了,检查后是主板不加电。该如何查电路?谢谢各位老师
虽然问的有点外行,但是毕竟刚开始学这个。难道有些人天生就会吗?我搞电脑也四五年了,竟然莫名被人奚落一阵,心中却是不是滋味,如果那位老师刚生下来就会维修,我也无话可说了。
[
]
电脑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以外,还要看一下电源开关上的电压是不是3V或5V,如果电压很低,一般都是南桥坏,这也算是一个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