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电源常见故障的检修

楼主(2008-05-20):
请教几个关于电源常见故障的检修:1 .几乎全新的假长城不通点,打开电源盖里面没电容鼓包,也没烧毁痕迹,端接14P
                                                          和地线, “嘶 ”的一声,风扇转一下停了;
                                                        2.什么声音都没 没烧毁痕迹 不通电
                                                        3.某个5V接口时好时坏,供电不正常

网友:
查输出端的那些复合二极管,多半有击穿了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是输出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有好几块,有电容坏的,换了还是转一下就停,我把好电源上的管子加散热片一块换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