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找到驱动就黑屏死机

楼主(2008-05-20):
问下  显卡找到驱动就黑屏死机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真是短小精悍..........
不论是A卡还是N卡,出这种问题大致有几种原因;
1.显存数据位有缺陷;
2.GPU缺陷;
3.GPU ID识别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就不说了,如果你是维修业的同行,应该找的到相应的测试维修技术。如果不是,建议卖尸体或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