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纯平,G枪无工作电压.且亮度调没有反应

楼主(2008-05-20):
TCL17纯平,G枪无工作电压.且亮度调没有反应,请问应该怎样去查

网友:
小弟觉得先在尾板上把G极电压修出来..亮度看下高压包..小弟菜鸟..不但想对地方没..跟踪观注...

网友:
请把尾板的主要元器件说出来,看一下是分立管输出还是集成电路输出,如果是集成电路的话,先换掉,然后再查G1和G2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G是绿枪  还是加速级  还是栅级呀
    还有 你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是集成的,视放是LM2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