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08-05-20):
我同学的显示器的型号线可能坏了,是一头焊在显示器,一头有接头的那种。
我有根两头都有接头的那种,不晓得可不可把它剪短,和原来的替换。
显示器

网友:
可以替换,但是要注意线序不要搞错。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关健是不要接错

网友:
量好了再接 接错了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