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260不开机

楼主(2008-05-20):
SONY VGN-S260不开机,上电后,电流有0.6A不开机,查线路BIOS上的9脚没有CLK时钟信号,又查时钟IC ,14.318晶体已起振,所有的PCICLK 33MHZ时钟都没有发出,其它时钟有波形.有时时钟产生.发现南桥别人已做个BGA.时钟IC的31脚#PCI_STP也有3.3V.用的时钟是ICS950819AGLF.时钟IC暂时没料换,想问一下高手是不是时钟IC坏

网友:
你也只能先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上电后,电流有0.6A不开机,可能内存不过呀或者说是显卡芯片不过的。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