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法

楼主(2008-05-20):
一  白屏

     A .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工作正常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 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B.如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据机型不同),MC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MC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MC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网友:
二.黑屏

   A.首先要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背光板问题,可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连指示灯都不亮,则要查看主板电源部分

      1.用万用表测量各主要电源工作点,保险丝是否熔断,如果熔断就要断开电源,用电阻档测量各主要电源工作点有无短路,出现短路就要仔细找线(是否线路板铜箔短路)和各个相关元器件(是否损坏,是否连锡)

      2.如无短路现象,则可参照白屏现象维修,保证各工作点电压和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如果主板的工作状态都正常,就要检查背光板

     1.检查主板到背光板的连接有无接触主良

     2.用万用表测量背光的电压,要有12V的供电电压,要有3.3V-5V的开关电压和0-5V的背光调节电压,背光的开关电压最为重要,如果出现无电压或电压过低,要检查MCU的输出电平和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注意有无短路现象,必要时替换各元器件

网友:
三.缺色

   1.检查主芯片到连接座之间有无短路 虚焊(注意芯片脚,片状排阻和连接座,特别是扁平插座)

   2.检查屏到主板的连接线如扁平电缆之间有无接触不良

   3.必要时更换主板,连接线,甚至屏,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四.按键失灵

    1.测量各个按键的对地电压,如出现电压过低或为0,则检查按键板到MCU部分线路有无短路,断路,上拉电阻有无错值和虚焊,座和连接线有无接触不良。

    2.注意按键本身有无损坏。

    3. 以上检查如果无误,请检查MCU程序。

网友:
五. 双色指示灯不亮或只亮一种颜色

     1.检查指示灯部分线路,由MCU输出到指示灯控制的三极管电平是否正常,通常为一个高电平3.3

        V和一个低电平0V,切换开关机时,两电平会变为相反,如不正常检查电路到MCU之间有无短路,虚焊

     2.检查三极管的供电电压(5V或3.3V)是否正常,三极管输出是否正常,可测量指示灯两端电压,+-3V

      3.检查液晶主板插座到按键板之间有无接触不良,电路板有无对地短路。

     4.必要是替换指示灯。

     5.程序出错会导致MCU指示灯脚无输出。

网友:
六.偏色

    1.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2.可按下AUTO键看能否短暂恢复,这时可考虑程序或知道工厂模式方法可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能否调出正常颜色(有些是用户菜单误调整)。国内用的是色温是9300,如果偏红检查是否用户调整成6500。

    3.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4.屏也会造成偏色现象。

网友:
七.花屏

    1.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输出到屏的连接座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IC脚  排阻及座  双列插针,特别注意扁平插座)。

    4.必要时替换程序或屏。

网友:
八.无信号

     A.通电后出现无输入信号(NO VGA INPUT)

        1.检查VGA电缆连接

        2.检查主板由行 场输入(注意VGA母座的行  场与地之间有无短路)到反相器输出再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B.通电后出现超出显示(VGA NOT SUPPORT) or(FREQENCY OUT OF RANGE)

         1.检查电脑输入信号是否超出范围。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3.检查是否程序出错。

网友:
九.画面闪(字抖动)

     1.用自动调节或用手动调节"相位"能否调好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3.检查锁相回路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4.检查主板由行  场输入到反相器输出再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5.屏和程序出错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
十.重影

     1.检查输入信号,是否因为接分配器而引起或VGA电缆不合规格引起或是用了延长线。

     2.检查主板VGA座有无虚焊,连焊或接触不良。

     3.检查主板由信号输入到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电容电阻错值或变值。

     4.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5.程序和屏不良也会引起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