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夜雨十三的聊天记录

楼主(2008-05-20):
跟高手的聊天记录,大家可以看看

见3楼

网友:
不知楼主讲的十三是谁,那就要下来看看,看看高手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几句话而已,没必要搞个附件浪费大家的积分吧

本本九段 13:59:57
十三,问个问题,可以吗?

本本九段 14:00:32

本本九段 14:03:02
我是想问南北桥供电的问题,你一般是怎么测量南北桥的供电的?

本本九段 14:04:04
通过MOS管产生的南北桥供电查起来就很方便,但是像一些小电压,却不知道要怎么测

十三 14:04:11
首先你要明确南北桥的供电到底是哪些! 然后再考虑怎么测试,从哪里测量!
十三 14:04:36
另外你整理一下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 感觉你问的问题都很有广泛性
本本九段 14:05:02
哈哈`十三果然厉害``

本本九段 14:05:41
我问的都是些广泛性的问题,死招式不是我想要的

本本九段 14:07:28
是不通品牌芯片组需要的电压不同,还是不同型号需要的电压不同?

十三 14:08:24
不同芯片组有需要不同的电压! 相同的芯片组所需的电压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板型设计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
十三 14:09:37
例如同样一个1.5V供电 有的可能是从AGP的1.5V来的 也可能用一个单独的供电管做一个1.5V的供电!
十三 14:10:24
其实北桥的供电就是CPU 内存 显卡的三个供电都到北桥 后期的北桥会有一个1.2V_VTT,其他的就是HUBLINK的供电 没有了!
本本九段 14:11:00
你说的是INTEL的芯片组吧

十三 14:11:11

本本九段 14:11:14
但是SIS,VIA,NV又不一样吧

十三 14:11:22
一样啊~
十三 14:11:39
SIS VIA NV的不过是HUBLINK的名字变了一下
本本九段 14:13:04
呵呵``这样啊,我测南北桥的供电一般就全板的MOS管点过去,正常的话我就没办法了,

本本九段 14:13:41
BGA芯片的测试点还是难找`

本本九段 14:13:44
呵呵`

本本九段 14:15:11
谢谢了`

十三 14:45:10
北桥部分不用测BGA上的点 CPU 内存 显卡供电正常就认为北桥正常了 因为他们的供电都直接到北桥了!
十三 14:46:16
南桥的稍微麻烦一点 SB3.3好测 一般是PCI A14 SB1.5一般不好找 有的直接从SB3.3用一个1117转 有些根本看不到 只能找南桥外围的电容! 不过只针对不触发的 触发就不测SB电压了
本本九段 14:47:19
其他一些小电压呢?也是通过测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测出吗?
十三 14:47:27

本本九段 14:48:23
谢谢``非常感谢你``我今晚先找一部分聊天记录发上去
十三 14:48:40

十三 14:49:10
没有太多的所谓小电压!基本都可以简单的测量到
十三 14:49:33
太复杂的电压如果不是特殊需要不用去测量!
本本九段 14:50:07
恩,呵呵``谢谢哈

网友:
谢谢十万V版主!解我疑惑。

网友:
还是十万贴心...今晚正在板上找..有了这个做指导.自学又要好点了.不然真是乱测一通呀....

网友:
恩。不错。我去看看。一定可以学到经验的。谢谢楼主

网友:
十三 爱死你了··思路又大大的提高了不少···········

网友:
还是V版好啊,给我们省分啊,学习了

网友(2009-12-09):
很不错的东西 北桥测AGP 内存 CPU供电正常 就正常

南桥不触发的情况下 才要测供电 厉害啊

楼主指的应该是845或比845更老的芯片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给大家的共享!

网友:
十三。。。。。。。。。
你的有个问题哦 。。不是能通电的就不管SB的1.5V待机了。。
INTEL 的 1.5V待机没有是可以通电的 。但会导致没复位哦。其他芯片组类似!!!
修过好多这样的故障啦。

网友:
十三。。。。。。。。。
你的有个问题哦 。。不是能通电的就不管SB的1.5V待机了。。
INTEL 的 1.5V待机没有是可以通电的 。但会导致没复位哦。其他芯片组类似!!!
修过好多这样的故障啦。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贴感觉好像有点思路了,再看了老师的回复,又变得毫无头绪了~~

网友:
十三。。。。。。。。。
你的有个问题哦 。。不是能通电的就不管SB的1.5V待机了。。
INTEL 的 1.5V待机没有是可以通电的 。但会导致没复位哦。其他芯片组类似!!!
修过好多这样的故障啦。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