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代码24

楼主(2008-05-21):
今天接到一块无集显的VIA芯片组的478针板,跑代码24,换过显卡依旧,请教检测思路!!
谢谢!!

网友:
检查内存显卡插槽,更换内存!刷BIOS,考虑NB!

网友:
检查显卡槽子,清理一下槽子.刷BIOS,换槽子周围电容,再换槽子.一样一样的试

网友:
显卡插槽  显卡供电管  南桥 都有可能

网友: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内存的供电管烧了。
因为显卡插槽挡住了该管,所以查的特别辛苦。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内存的供电管烧了会跑24吗 是C1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考虑的问题还是太单了,换后故障排除是事实,还有楼上的都讲过要换内存槽了,证明当然有内存不过的问题是跑24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