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品牌机主板 N1996 问题

楼主(2008-05-21):
故障 表现为 不上电,但是把COMS电池取下,连接电池座正负极就能上电,但是停在C1,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重点查COMS电路,先把不上电故障解决再说

网友:
查开机线路和COMS电路,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楼主给出的型号好像不是主板真正的型号,这样板上的主要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只能给一些参考意见了,此主板好像是V星的吧. 先检查下CMOS跳线是不是在清CMOS状态或跳线没了,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再查一下待机时(放上电池)CMOS跳线上是否有正常电压,晶振是否正常起振,请楼主检查一下说下结果大家在一起讨论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