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 D845PESV 跑代码38 怪现象!!!

楼主(2008-05-21):
近接一英特尔原装D845PESV   点不亮  经测试发现硬件电路基本正常  用测试卡测试发现代码在 EA-EB 间跳动  初步判断是BIOS文件出问题.  焊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重新写好BIOS焊回主板   装是CPU 内存 显卡 测试卡 接上显示器 通电发现显示器正常亮起  但是代码却显示38   按F2进入BIOS加载最优模式  保存正常  硬件参数都能正常识别   按照经验应该的显卡问题  换过一正常显卡再点发现参数卡代码还是38.....接下来上硬盘进XP系统完全正常  试用3DMARK2001SE测试系统稳定性  发现3DMARK2001跑不过   其他都完全正常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故 以为是 可能编程器写BIOS不大好  于是再INTEL官方网站上下载BIOS升级文件在XP系统下升级  提示完全升级成功  重新启动发现  测试卡代码还是38    进XP系统3DMARK2001SE还是跑不过   本人怀疑还是主板接显卡间的电路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里????    望版主教一下

网友A:
你修主板还是书生气,古人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光相信检测卡做什么,检测卡只是在主板点不亮的情况下做个参考,个人认为,主板点亮了,此时检测卡失去了它的作用(特殊情况除外)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纠正.

网友:
进XP系统3DMARK2001SE还是跑不过,你换没换过显卡呀

网友:
既然进了系统 其他都没问题 那么估计就是显卡本身问题了,你换个其他不同型号的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主板还是书生气,古人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光相信检测卡做什么,检测卡只是在主板点不亮的情况下做个参考,个人认为,主板点亮了,此时检测卡失去了它的作用(特殊情况除外)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纠正.

有道理,不要完全去相信测试卡,能点亮。我就不会去管测试卡跑什么了。而且测试数字不定正确,一般很看数字。看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接一英特尔原装D845PESV   点不亮  经测试发现硬件电路基本正常  用测试卡测试发现代码在 EA-EB 间跳动  初步判断是BIOS文件出问题.  焊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重新写好BIOS焊回主板   装是CPU 内存 显卡 测试卡  ...

3D跑不过,不仅仅局限于显卡的性能.内存,CPU都会影响的!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测试卡,为什么非要用3DMARK,要是PQ分区不成功,DISKGEN能分成也行,什么都不是万能的,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换个诊断卡试试,显卡没问题,板子有没有问题得看新诊断卡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