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显存成功的师付们进来看看

楼主(2008-05-21):
我在论坛上下了mats这个显存测试软件,真的很不错,能够测试到哪个显存坏了,但是每次换显存的都不成功.我都是用850的风枪拆下来.烙铁焊,再测试总是有脚坏,所以想请大家谈谈是怎么拆焊显存芯片的.谢谢

网友:
个人意见 :你是不是没有找准确呀 ~~一般的 显存都是很好换的 ~~~和内存的一样

网友:
是不是GPU有虚焊?不妨先补焊一下。不然你换多少显存都没用。

网友:
找准了的,因为每次换的时候都会出现不一样的代码,但都是出在同一芯片上.换内存的芯片是很好换的,我也修内存,但不知怎么搞的一换显存总是换坏,所以请教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换,如果是用风枪换,风开多大,温度开多大?

网友:
我用的也是 风抢,温度300,风力5

网友:
我用的也是 风抢,温度300,风力5

非常感谢你的及时回复.我现在就去试试.

网友:
我也不会 什么 ,希望对你能又帮助~~~论坛里比我好的人很多的~~祝愿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我还没有换过,学习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首先要找准是哪个显存,再则要保证替换的显存是好的,其他就是焊工方面的问题了,温度、力度要把握好,假使有空焊、连锡等等焊接不成功因素存在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先把焊点拖平,然后把好的显存对正放好,把对角先用烙铁焊一下,然后用风枪加吹,如果不放心可用烙铁拖一下.我只是介绍一下方法,因为本人手抖(好像是遗传)呵呵喝点酒后不抖,所以这样的小细活都是我一个做手机维修的朋友帮我做的,只有他没空的时候我才动手试一下,不过成功率很低.

网友:
不是BGA的 俺也是用风枪吹下 用烙铁拖焊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A(2008-08-05):
显存跟普通内存不同,显存好像要娇贵一点,风枪换的话温度控制不好就挂!我们换显存都是用一把烙铁搞定的.....

网友:
我的风枪开到380度,风力5,只要绕着吹就行了,BGA的麻烦多了;.

网友:
热风枪温度要控制在300左右,快速旋转送风,实在不行呢,就在显存上贴个薄铜片,有助于显存散热

网友:
呵呵,技术没过关吗,吹下去焊上去。

网友:
吹上去啊,对了那个软件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
焊接 其实找到方法很简单  没事找些垃圾内存条 多练练   保证有效果
  把芯片拖掉锡可以多一点 焊的的时候 少一点 那样效果 很好 拖的又快 又干净~

网友:
是啊。这东西需要多练习。。。。。

网友:
对付 两排焊脚的显存,一把烙铁就搞定
BGA的拆是挺容易,焊上去难

网友(2016-12-07):
温度把握好

网友:
没焊好,焊工太差!

网友:
一、是你没有找对。二、你换的显存有问题。三、核心坏或是虚焊

网友:
用两个风枪上下一起来,下温290上温265这是模拟BGA焊台温度!

网友:
用螺旋风枪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跟普通内存不同,显存好像要娇贵一点,风枪换的话温度控制不好就挂!我们换显存都是用一把烙铁搞定的.....

拆下来回焊锡就可以,但焊上去也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跟普通内存不同,显存好像要娇贵一点,风枪换的话温度控制不好就挂!我们换显存都是用一把烙铁搞定的.....

拆下来回焊锡就可以,但焊上去也用烙铁???
反正我都是风枪拆装也没见娇贵

网友:
有瓶好焊膏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