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怎么办

楼主(2008-05-21):
代码跑FF或OO,CPU就是不工做。复位。时钟。供电也正常。CPU不工作怎么办啊

网友:
CPU不工作一般刷BIOS即可

网友:
遇到CPU不工作的时候,先查内存、AGP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  应该知道00FF代表什么把--CPU不工作。既然都正常 那就是CPU坏掉了 你还问什么那  共电什么都有了和BIOS是没有关系的   .     如果还是不好用  那么你就加焊CPU坐一定OK.

网友:
照你这么说的话 就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如果开机显示了 一串的代码后,出现00或者ff说明机器没有问题,可以一开机的话都出现ff这种代码的话,说明主板不工作或者说cpu不工作,先换试试,不行查时钟,我觉得时钟应该不会工作,查看时钟芯片有无2.5v、3.3v电压,没有查看电源接口与时钟线路,查看晶振是否启振,或者说晶振电压是否为1v,如果有电压的话,说明时钟芯片的内部的分频器正常的,CPU不工作,还是不行,分频器损坏,接着量pci插槽的针脚,如果没有则是时钟发生器芯片坏。供电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
主板工作的条件就是 供电,时钟,复位。所以你说的本来都有错误,如果正常的话,就应该会启动起来。

网友:
#5 大哥是他说的 CPU不工作的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检查的么
LZ你的问题 实在少见 等你解决后一定回复

网友:
看看CPU底座虚汗了没有,会造成CPU不工作的。

网友:
象这样CPU不工作的问题  我见的都是CPU坐的问题

网友:
那总线有问题会造成CPU不工作吗,像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