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主板上电后不到一分种自动关机

楼主(2008-05-21):
各位大人:
一块k8m800-m3主板上电后不到一分种自动关机,插上主板诊断卡发现-12v指示灯不亮,等10秒的样子RST灯闪亮,自动关掉电源,主板诊断卡一直显示FF,请教各位大人该怎么弄???

网友:
你上CPU了吗?上CPU测试各个测量点,

网友:
需要明确的是:
是自动全板断电?
还是只是自动变成不复位状态了????

网友:
如果是全部断点,,应该是机箱面板的开关按键的问题,,你先更换下看看!!

网友:
机箱面板的开关按键的问题,我好象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全板断电!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源正常吗?看一下12V供电插槽啊

网友:
上假负载电压全正常,并且不断电,换新CPU正常,CPU坏!

网友(2008-06-29):
先上假负载看下。
 有些不插CPU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2009-04-13):
我的和你现象一样,但我换了CPU也没好。只有更新一下BIOS看一下。我的是方正牌子

网友(2009-12-10):
本人也有块就是上电不到一分钟就断电,换CPU后OK了。

网友:
是的,有的板换一个CPU后就可以了,也是自动掉电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有一块问题一样,不是CPU的问题..不知道那里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