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BENQ FP756-12ms

楼主(2008-05-21):
此显示器开机画面显示正常,而且开关灯也亮着的,但马上就黑屏,但开关灯还亮着的,然后把显示器关了,在打开开关,显示还正常,之后马上就黑屏………………大概是那的问题呢/谢谢//
黑屏

网友:
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对这类型的故障,可以把维修重点放在电源高压 一体板上,C5707 FU9024(11P06) 801保险是重点故障高发元件,而引起这些元件的损坏,首当其冲的是虚焊(尤其是高压线圈的),其次是0.22电容不良,有小部分是高压线圈不良~~~~~~~~~

网友:
BENQ的通病就是高压板坏
虚焊引起的多
修好了 把高压板上补焊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