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上网找的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8-05-21):
---------------------------------
CPU核心供电处上下管D极对地阻值(可大不可小)
370针CPU座
上管D极≥150Ω(品牌机只有80Ω左右)                上管G极≥100Ω
下管D极≥100Ω                                                        下管G极≥100Ω
462针CPU座
上管D极≥150Ω                                                        上管G极≥400Ω
下管D极≥20Ω                                                        下管G极≥400Ω
478针CPU座
上管D极≥250Ω                                                        上管G极≥400Ω
下管D极≥20Ω                                                        下管G极≥400Ω
754针CPU座
上管D极≥200Ω                                                        上管G极≥300Ω
下管D极≥15Ω                                                        下管G极≥300Ω
775针CPU座
上管D极≥250Ω                                                        上管G极 300Ω-500Ω
下管D极≥15Ω                                                        下管G极 300Ω-500Ω
939针CPU座
上管D极≥200Ω                                                        上管G极≥500Ω
下管D极≥30Ω                                                        下管G极≥500Ω
---------------------------------
CPU核心供电电压范围!(在此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电压测试点
370针CPU座
核心电压                1.8-2.0V
                1.2-1.35V
                3-5V(少数老板.采用8角的针插式电压IC,下管为复合二极管)
复位                1.2-1.5VU左右
PG信号                2-3.5V
外核电压                2.5V(无此电压可上图拉丁)
参考电压                0.8-1.5V
主时钟                0.8-1.5V
辅时钟                1.1-1.8V
462针CPU座
核心电压                1.6~1.8V
参考电压                1.6V+0.8V+2.5V
复位                1.5-1.6V
PG信号                ≥1.25V
478针CPU座
核心电压                1.7-1.95V(常见)
0.9-1.2V(848,865,875主板常见,上2.0G以上CPU)
复位                0.9-1.75V
PG信号                ≥1.25V
参考电压                0.8-1.2V左右
时钟                0.2-0.5V(常见)0.9V左右(少见)
775针CPU座
核心电压                0.9V/1.3V
复位                1.2V
PG信号                1V
时钟                0.2-0.4V
---------------------------------------
南桥的8个工作条件(这里都是说的一般情况)
①ATX+3.3V                   ATX3.3V短路要考虑网卡 南桥 北桥。。。。。
②待命+3.3V                   SB3.3V短路不是网卡击穿就是南桥击穿
③CPU核心供电                遇到过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无复位的板子吗?就是因为上了CPU后,核心电压偏低造成的!
④待命9脚+5V                老板型比较多一些!在Intel的大南桥上如果ATX9脚短路,基本南桥就OVER了~
⑤32.768晶振要起振       不触发第一要看的!每天24小时陪伴南桥的
⑥CMOS电压                  不一定要上电池,好多板子都不用上电池也可以工作,因为ATX会给他电压!但跳线跳反是不可以的!
⑦四条时钟                    有两条是USB的时钟好像是48MHZ
⑧HUBLINK总线              和北桥一样乱七八糟一堆总线~名字不一样而已~ 其实就是11-13条(数字不一定)
⑨显卡核心供电(Intel大南桥)           Intel大南桥触发后SB发烫先看显卡核心供电~!显卡供电正常一般就是南桥自身的问题了~
上面说的大南桥包括:intel 的82801DB/EB/ER/FR
有人说有个1.85V的参考电压,不过没有有力的资料证明~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主板,这个电压一般也是来自AGP供电附近的MOS管~
-------------------------------------
北桥的8个工作条件~(这里都是说的一般情况)
ATX 3.3V                直接进北桥了
CPU核心供电            进北桥 如果显卡供电和CPU供电同时对地短路,那北桥就挂了~
CPU参考电压            进北桥
显卡核心供电            进北桥
内存核心供电            进北桥
主复位                     最终处理成CPU复位给CPU
两条时钟                  忘记频率是多少了~ 谁记得告诉我一下~不过维修中很少去打频率,一般都是打电压~频率计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HubLink 、MuTIOL、V-Link总线     0.8V或1.8V
i810芯片组之后,南北桥被改称作“Hub”,南北桥之间的连接也不再争用PCI总线,而是通
过Hublink总线来实现,这些线路的阻值要一样~ 电压要一样~ 不一样就割线判断是南桥不良还是北桥不良~
HubLink总线是 INTEL的
MuTIOL总线是SIS的
V-Link总线是VIA的
HyperTransport总线是AMD的
--------------------------------------
新照不轩  发表的845主板时钟信号及电压介绍

--------------------------------------
【维修流程】不过内存故障的维修方法
不认内存:数码卡C1,D3.....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内存跑一半的故障维修: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注意频率跳线! 频率不对会造成不过内存~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论坛里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换BIOS体刷BIOS资料
3.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
4.I/O损坏(80%的可能)
那天有个朋友问为什么I/O的时钟不正常会影响内存?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应该这样的。I/O的时钟不正常自然I/O不能正常工作,I/O会连接BIOS的13.14.15.17脚(这四个脚的阻值一般要一样!)!BIOS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了内存循环不过!另外I/O会有线路直接进北桥~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到内存的工作了~

网友:
貌似,这些资料有些是本论坛里几位大师的作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都是本论坛流传出去的好东西!!!

网友:
那 我就不知道了   我自己感觉很好就复制下来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新手区,专家十三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