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鼠没有5V电源

楼主(2008-05-21):
对地阻值都正常,后面排阻也正常保险没开路,跑线跑到插针哪里就不会跑了,正常的话排阻应该有个5V电压,高手有没有介绍下这5V电压从哪来的.
另:有块映泰板插PCI帧信号应该为+5V但只测得3.83,有信号才表时CPU找到南桥,此板故障是开机出图就卡住,集显不显示用独显看的,只看到右上角哪个能源之星标志..IO是IT8705S有没有问题???手头上没有这个代换.也很想知道CPU一般通过什么元件才到南桥.

网友:
有键鼠跳线吗?像有的V星板跳线不对键鼠是不能用的

网友:
有一个跳线从来没动过

网友A:
键鼠电压在板上是由红5V或5VSB提供电压,检查相关线路有无开路,经过的元件有无损坏,这种故障一般比较好处理!
CPU给出信号------NB-------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鼠电压在板上是由红5V或5VSB提供电压,检查相关线路有无开路,经过的元件有无损坏,这种故障一般比较好处理!
CPU给出信号------NB-------SB

多谢了,一般CPU信号到nb-sb过程不会接有什么管什么阻的吧.

网友:
先飞条5V线到保险那里,看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通过总线来传输信号的,一般很少有元件在中间!你可以拿块板观察下

网友:
换个好的跳线,测一下跳线针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 :(

孤帆远影 -10 骗分帖

网友:
多由ATX电源第4针提供5V电压或由ATX第九脚提供的5VSB提供,检修电压不足的故障,重点要检查线路上的贴片电容,多数会漏电,不好判断好坏,直接拆掉!还要注意5V线路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有板主板也有相同的问题,想了解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解决啊.搞来搞去,我把板吹了一些元件出来当是实习了.

网友:
你看看排针哪里有没有电压,排针的电压一般和USB的5伏电压相连的

网友:
你在检查下键盘鼠标头旁边的那个5V电感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中,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