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8-05-21):
联想品牌机   连接电源后, 自己加电  几秒钟就灭了  看检测卡刚跑到26就灭了,,在加电 C1 不过,,用镊子连接开机的两个引脚不放就跑26开机正常了 松开后 马上断电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知道,,在线等 谢谢,,急记急急急急急记记记记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把绿线黑线上引出一个线接上一个开关,开机的时候按下引出来的开关在按下机相按扭就能开开了。

网友:
我想问是哪里的问题  至于别的方法开机 我也会,,短接强行加电 都可以的

网友:
直接换IO,请问你是北京的吗///////////////////

网友:
主要检查电源与开机触发电路部分,

网友:
IO触发问题,就只是触发问题啊,短接能点亮祝你成功~! 动手能力好的话改个连线就行了~!电源14和黑色一条加个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