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钻845GL重起

楼主(2008-05-21):
菱钻845GL主板基本电压正常 开机有时能跑到26 然后重起跑C1就不跑了

有时就跑C1 然后重起在跑C1  BIOS刷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IO的问题,换一个试下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I/O   BQ虚焊     晶振

网友:
BQ 是什么东东..............重起是没有什么电压不正常

网友:
IO 我刚刚也换过了 还是那样

网友:
晶振也换了还是那个死德行 郁闷........

网友:
重点查内存供电管,看看重启时,如果DDR180脚电压低于2.5V,就换掉内存供电管,不行再换与G相连的元件.

网友:
你在检查下复位电路!!

网友:
我觉得换北桥供电管,以前我修过一块,北桥供电量起来是有那么多电压,但始终用不起,后来换来耍把北桥供电管换了结果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破B板子不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