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牌子的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5-21):
本人有一台17寸KDF AV-7TF的特丽珑纯平显示器,现在问题是有时候颜色偏红,并带有干扰线,拍几下稍微好一点,图象颜色正常些,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感觉亮度不够,进菜单看对比度和亮度都已经调到最大了,可感觉还是偏暗,我已经补过焊了,想请各位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觉的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视放板有虚焊点。亮度不够可调一下G2电压/

网友:
谢谢版主,但感觉好象是还不行

网友:
再查漏点,可能还检查不够详细

网友:
现在偏红到还没出现,但感觉还是有点暗,尤其是看电影里面的字幕几乎都看不太清楚,主要是这台显示器尾板中间有点裂开了,以前被人修过的,但线路是好的。会不会是视放芯片的问题?我基本上整个尾板都补过了,所以也不大可能是虚焊问题

网友:
现在测量HT 6.8V     RK 69.9V    GK 72.9V     BK 68    G1  -22V  这样正常吗

网友:
哪位知道KDS AV-7TF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bk电压不正常,应查一下有关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