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优派E92f+显示器左右模糊,中间是清楚的....

楼主(2008-05-21):
把亮度调暗就好一点.....各组电压都正常....请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检查聚焦线有没有接反,把聚焦线调换一下试试
如果一样,就请检查动态聚焦

网友:
本版置顶有关于聚焦问题的维修专题。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应是楼上所说的那样,线接反了,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调线不好,查动态聚集电路的变压器和控制的管子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