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 点的亮却没显示

楼主(2008-05-21):
MSI-7236
显卡MSI- NX7600
CPU E2140
开机进入系统后蓝屏
重起之后  点的亮  却没显示
  在关机 捎等会  在开机   有显示   进系统蓝屏
在重起 有没有显示了  几乎就这样反复

网友:
重起之后  点的亮  却没显示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吧。。。。

网友:
更换下内存,你说的从起不显示有可能是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
检查内存,显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