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 9klr不接信号线白屏,接信号线正常,请问该从哪 ...
envision 9klr不接信号线白屏,接信号线正常,请问该从哪下手

楼主(2008-05-21):
envision 9klr不接信号线白屏,不提示请检查信号线,接信号线后正常,按复位键无反应,请问该从哪下手
[
]
信号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网友:
换一个数据,试机!!!!!!!

网友:
可在用户或工厂菜单中看有没有LOGO的模式选择。如没有,重写一下ROM资料。

网友:
进工厂 看老化模式 是否被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