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寸(E173)液晶维修小结

楼主(2008-05-21):
前天,在一家公司修了一台DELL17液晶,小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现象:开机指示灯绿灯约每秒亮一下,屏幕不亮。
初步判断:内部电源故障——似乎是高压有短路。
开盖,盖子不好开啊,没有螺丝的,只能慢慢橇开(过程略去数百字……)。
原来,开盖后发现,是BENQ给做的,卸下电源板(电源和高压一体)、主板(小小的一块,连着控制面板)。
故障修复我就不多说,看到BENQ、C5707、Fu9024N,这些维修方法网上多的是,我要总结的是:
元件很便宜,我们不能老想省那一块两块的——这次,我换掉那四个C5707(板上只烧了2个)、2个Fu9024N(原来的测过还没坏),两个.22/160v的高频电容(原来的也没坏)我也全换了。最后,四个变压器我也加了焊。

——也许BENQ给焊的好一点,原件质量好一点,我就不用修这个显示器了!不过,坏坏的想,咱这行业,也得有BENQ的大力支持才能长久啊^^

网友:
呵呵,还好啊 ,卖了 100多个明基17的 液晶,没有返修过。

网友:
我们前两个月接了台DELL的机子,是要换屏的。就给他换了块屏,刚过了质保,屏的中间就出现了一条亮线,后来只给他换一块屏了。第一次发来的还是不行,那只有另外又发了,把我们的屏也那过去修,发过来还是坏的,在我这放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