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宽不可调

楼主(2008-05-21):
17"纯平显示器行幅宽调不小,去掉行幅管和枕校电感图象不变,下阻尼二极管和逆程电容都换了还是一个样,双阻尼中点电压是3V多一点,请指教

网友:
仔细检查校正电路部分。包括校正管。校正电容。和校正管的控制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电路可能性大!!!

网友:
和控制电路没有什么关系了吧,都把行幅管去掉了,应该仔细查查双阻尼管中点与地之间的一些元件.

网友:
仔细查行幅控制,再查查行场芯片及周围零件,如果是总线控制查下CPU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