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fw82801db能否与intel fw82801eb代换

楼主(2008-05-21):
我的南桥intel fw82801db被烧了,请问 intel fw82801db能否用intel fw82801eb代换,望各位高手指教。在此谢谢了!
Intel

网友:
用845芯片组的NQ代换865芯片组的NQ绝对不行!

网友(2009-11-27):
EB比DB的珠子都要多好多了。你说能代换不?

网友:
型号不同,布线也不同,能代换才怪呢

网友:
你把两个桥拆下来看就知道了

网友:
DB 845
EB 848或865

网友:
不能代用,老是烧南桥,查一下南桥3.3V电压是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