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振荡的条件

楼主(2008-05-21):
有一台ktc19纯平,无高压,一次电压都ok,ic是tda4856,ic有cpu来的时钟,数据4.8v,供电12v,
但就是无振荡,换过ic4856、振荡电阻电容,还是无振荡,我是新手, 不知ic振荡的条件有那些,望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振荡IC工作的基本条件。1:CPU工作正常,包括晶振工作正常,总线正常。输出同步信号正常。2振荡IC各基本工作条件具备。如供电正常。芯片本身正常。外围元件正常。个别显示器还需要返回行脉冲信号来维持振荡。

网友:
这些 工作电压 一般是多少的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行场小芯片停止振荡.仔细查查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