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md-gv问题求救

楼主(2008-05-21):
各位高手,我手里有块GA-8I915MD-GV的主板子,是学校电脑房的,因为进过贼,
把板子上的CPU撬了去,所以板子上掉了2个电阻,编号是R1,R2,在论坛的朋友帮助下,知道了R1=124  R2=212欧姆,查了资料,得知R1和R2串联分压是为775CPU的H1脚提供一个叫GTLREF0的参考电压,由于找不到和R1R2相同的电阻,我从其他的775板子上取了一对也是连接CPU的H1脚的电阻装上,取下的R1=49。9欧姆R2=100欧姆,但CPU还是不工作,CPU的复位,供电,频率〈没有示波器,量了电压为0。3V),CPU的脚是穿过主板的那种,用假负载打了它的AD线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那对电阻的问题呢?如果找不到那对精密电阻该怎么办呢?

网友:
如果是精密电阻,必须要用原值代换。据你的描述来看,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电阻引起的。

网友:
从位置上看
这两个电阻应该原值代换

电容的容量,在某些非关键点大点小点都无所谓
电阻一般要等值代换

网友:
10A =124ohm   32A = 210ohm。系列里没有上面提供的值,找了两个最接近的。精密电阻多数用在与供电有关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