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进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一块杂牌845 板子装系统,装不进,一般有哪些故障,请高手赐教~!~硬盘是好的。且cmos无法保存!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排除法了,需要排除的有:硬盘,IDE线,光碟.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462的板子,也是装不进系统,GHOST到一半的时候要不就不动了要不就出现蓝屏,更换硬盘后故障一样,在更新IDE线和IDE口,光碟以及内存后还是故障依旧,这就可以看出是板子存在问题.

楼主可以用上面的办法一一进行排查.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硬盘你有没有用什么测试软件测啊。你是怎么安装的啊,用GHOST的吗?用普通安装盘,重新安装一下。,看CMOS电池是不是电量过低啊,要不要查查COMS电路方面的问题。用GHOST不要安装它里面的声音驱动

网友:
CMOS电池电量3.06V,用GHOST装的!,不是死机是根本进不了GHOST界面!!!
如果是板子问题,一般情况都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有的板子就是不能GHOST,用原版的试试....

网友:
看看CMOS的跳线对不对

网友:
你清清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清除过了,没有用啊,还是无法装系统,怎么办呢????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好向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主板是MSI865PE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但是安装版的就可以。

网友:
先用安装版试试

不行在换个CPU试

再不行把板子装到好的机器上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