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17''显示器上上行管就烧

楼主(2008-05-21):
有一个17''MAG显示器有行偏转有虚焊测试行管已经被烧,不上虚焊,换上行管开机还是短路,测行管已经被击穿.在检查,发现是两路供电  电源出来一路供给高压包,一路供行扫描电路.最后发现行扫描电路上有一个J449已经被击穿,请问各位高手.J449击穿会烧行管吗?     J449是不是降压管,应该用什么代?

网友:
降压型的烧行管的话,调整管一定也烧了,J449可以用IRF9634代,只要参数查不多,都可以代换

网友:
J449击穿后,200V电压加到行管上,所以就烧了

网友:
j449是降压管.可用IRF9630  J512等P沟道场管代换. 在上行管之前最好在行管C极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测试降压正常的情况下再去上行管要安全些.

网友:
我是用J512代换的了 ...

网友:
哦,谢谢你们了哈 受益匪浅啦  我明天就试一下    感谢

网友:
C极接灯泡时一定要断开高压开关管的D极电压,否则保护关机

网友:
也就是说C极如果要接假负载就不能升压。但是这款是200多V电压直接供的高压包。怎么办?还有如果在C极接一个假负载高压包没有工作吧?会不会烧东西哟?
   我今天试了一下。换了一个J449没有烧行管了,但是开几两秒中左右就吁吁的响,在响的瞬间供高压包的电压就由两百多伏降到了100多伏 前端好像哪里还有冒烟的现象,没则了 是不是包坏了哦?
   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更多人的判断,让我们不断学习

网友:
在最后又发现高压包一脚出来有一个开关管更换之后没有吁吁的声音了,但是高压来了一下就没了  保护了 再也找不到问题了,请高手求助。。。

网友:
响的是高压嘴的声音,你换的是高压开关管吧,不知道你是不是拆板下来的?

网友:
C极接假负载,高压还是工作的,次机是高压独立电路,高压开关管D极一般是几十伏的吧,应该没有200V

网友:
这款是200多V直接供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