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烧掉了

楼主(2008-05-21):
鑫谷电源,300W。插电冒烟。打开看,在一7500B芯片下方有一电阻烧毁,更换。用表测量20针中的绿线,紫线,没+5V电压。加电,各出口没有电压。发现保险下方有一纽扣型元气件(不知道怎么称呼 )带有2个脚,上书:SCK054,呈短路状态,而别的这种元气件却没有短路。问题会在哪一块?如果需要更换某个芯片的话,代换原则又是什么呢?
附加:保险没有问题。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绿线与紫线没有电压,说明自激电路没有正常工作,要先修出这二个电压来,

网友:
SCK054是热敏电阻 ,绿线与紫线没有电压,说明自激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正常电压5V,另外7500可以用TL494代换

网友:
我建议先修待机电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