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怎么测?

楼主(2008-05-21):
我一直没搞懂电阻是怎么测的,大虾们指教下了,谢谢!!!

网友:
欧姆档测电阻,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每换一次电阻档还要做一次调零。调零就是把万用表的红表笔和黑表笔搭在 一起,然后转动调零钮,使指针指向零的位置。
以下以MF30型万用表为例,说明万用表的读数。第一条刻度线是电阻值指示,最左端是无穷大,右端为零,当中刻度不均匀。电阻档有R×1、R×10、R×100、R×1K、R×10K各档,分别说明刻度的指示再要乘上的倍数,才得到实际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例如用R×100档测一电阻,指针指示为“10”,那么它的电阻值为10×100=1000,即1K。第二条刻度线是500V档和500mA档共用,需要注意的是电压档、电流档的指示原理不同于电阻档, 例如5V档表示该档只能测量5V以下的电压,500mA档只能测量500mA以下的电流,若是超过量程,就会损坏万用表。
注意事项: 万用表使用时应该水平着放。红表笔插在+孔内,黑表笔插入-孔内。 测试电流就用电流档,而不能误用电压档、电阻挡,其他同理,否则轻则烧万用表内的保险丝,重则损坏表头。事先不知道量程, 就选用最大量程尝试着测量,然后断开测量电路再换档,切不可在线的情况下转换量程。有表针迅速偏转到底的情况,应该立即断开电路,进行检查。

网友:
LS给出的是机械表的使用方法.
对于常见的帖片电阻,也就是有3位数字表示的,3位树现在看成ABC,那么用公式ABX10的C次方来计算出阻值,然后对比测量结果来判断电阻是否正常.
对于精密的帖片电阻需要对照参数表来计算,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5846-1-3.html
另外给出几个相关的帖字,以供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206-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163-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642-1-1.html
相信看完这几帖你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