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故障· 帮忙··

楼主(2008-05-21):
一块945GZ的板子点不亮
全板复位电压低· ·
· 我怀疑是供电 · ·后测全板供电点 发现内存电压好像不正常 ·
现在把我测得的数据如图 · ·· ·
看看是否真确· ·
谢谢了·
复位电压低

网友:
电压正常呀,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了,就是在TL431输入的电压有点高呀,

网友:
我修个这中故障,,是IO的问题

网友:
全板复位电压低,就正明是有复位的,你就应该查的是有哪个芯片有短路,就会把复位电压 拉低,你可以试着把BIOS和IO等相关元气件拆掉试下,看复位会不会起来

网友:
把IO拆了,主板还能触发吗,还怎么测复位电压

网友:
IO和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APW7120给DDR2供电.正常正常

网友:
应该是APW7120这个芯片控制这两个场管给内存供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三楼的说法,I/O的可能性较大